请教allegro铺完铜后修改走线和改版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4-04-11):
大家好,小弟最近遇到一些问题,发现 allegro 铺完铜后再改版或者修改走线很麻烦。而且铜皮经常变得奇奇怪怪的。如下图为更换元件和删除部分走线后铜皮的状态,乱七八糟的。基本上铺完铜后想再修改走线,或替换元件很麻烦。我经常重新铺铜,重新修铜皮。各位有什么好方法没?

网友A:
这东西能有什么好方法,重新铺一下铜也要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貌似只有删了重铺!没什么捷径啊!希望高手指点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能有什么好方法,重新铺一下铜也要不了多少时间

板子大了,元器件多了,就很麻烦 了

网友:
先把需要改动部分的铜皮挖掉,改完再补上,如果大面积改动就删掉重新铺好了

网友:
可以把电源等其他网络的铜皮先锁定(除GND机要修改的外),然后在动态铜皮填充(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那里把铜皮设置成disable;这样修改起来就没有GND铜皮的阻碍了;改完后,再设成smooth;

网友B:
先把铜皮变成静态的,连完线以后再转成动态的,再更新一下就行了吧

网友C:
铺了铜后修改了布局和布线修铜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先把铜箔移出板框外,修改完再移回去,然后再看看哪些地方的铜箔需要修改,用ix、iy坐标移,移动的值记住了,别到时移不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铺了铜后修改了布局和布线修铜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先把铜箔移出板框外,修改完再移回去,然后再看看哪些地方 ...

嗯,移动时怎么确定原点呢,我老是选不中原来的原点。唉。可有良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移动时怎么确定原点呢,我老是选不中原来的原点。唉。可有良策?

移动时右边Options面板中的Point选择Body Centey,以铜箔的中心移动,到时移回去的时候也要选Body Centey。也可以选择其它的,但移动前后选的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时右边Options面板中的Point选择Body Centey,以铜箔的中心移动,到时移回去的时候也要选Body Centey ...

I will try it later,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铜皮变成静态的,连完线以后再转成动态的,再更新一下就行了吧

这样anti-line就是不是按照之前的设置线宽了,最好还是重新铺铜皮,那样也费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同意8F做法.

网友:
    动态铜箔确实慢,机器要好才行,呵呵。静态的无所谓了。

网友:
    个人觉得6#是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