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3版本及以下版本,LAYOUT与ROUTER建立同步的开关在哪里,

楼主(2014-04-11):
就是说假如我打开LAYOUT布好局,我要跳到ROUTER里去走线,突然布局要再调整一下,要马上回到LAYOUT去,改完之后再回来,这样反复的来来回回,我看9.5的有个选项可建立连接,但发现9.3以下版本没看到这种选项,求解。

网友A:
有的啊  我用的9.2的上面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啊  我用的9.2的上面都有的

能节个图看一下在哪吗

网友A:
跟着9.3的一样啊

网友:
我用过这功能,实用性不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着9.3的一样啊

这个我知道,ROUTER 和LAYOUT都打开时,在ROUTER里面更改的东西不能更改到LAYOUT,LAYOUT也马上更新不到ROUTER,如果重新关掉再打开,可以看到更新的,不过那样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