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滤波电容啊?

楼主(2014-04-12):
      滤除高频和低频信号,一般是选择多大的电容进行滤波,这个有没有什么规范啊?因为我是做主板的,滤波电容都一般都是1uf或者0.1uf左右的,但是到底根据什么选择,我一直都不太清楚?

楼主:
    滤低频,一般选用容值比较大的电容,
    滤高频,一般选用容值比较小的电容。
这是由于电容内部的容抗,电容值越大,容抗越小,对于高频信号相当于短路,电容不容易吸收。所以适合滤低频的。
以上是从百度上面看到的,这个说的对嘛?

网友:
具体要看电容的规格书

网友:
我也有点不清楚,容抗为1/WC;C越大,W越大(频率越高)容抗越小;那高频信号怎么没从大电容上跑了,反而会选择小电容来旁路和去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