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

楼主(2014-04-12):
    去耦电容和管脚的数量 是1:1吗?

网友:
    几乎是1:1的.不然芯片厂商也不会闲得蛋疼引那么多脚出来.
    SCH工程师也不会闲得蛋疼放那么多电容在上边.

为什么说几乎呢.因为电容的制程在发展.那种长宽逆转电容和三端子电容一个电容可以代替几个电容,但价格稍高.

网友:
    看情况吧 一般是3pin 2个电容

楼主:
    看情况 这个怎么说?有没有文档参考?

网友:
    local bypass 是为了降低电源阻抗,一个pin一个电容是比较保险的做法,否则容易噪声相互串,抗噪声能力就会减弱,电源不好,也可能导致EMC超标,如果CLK的频率没那么高,可能问题没那么严重,如果是RF,就要小心了

网友:
    也要根据板子大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