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DR2的时钟管脚

楼主(2014-04-12):
第一次用DDR2(Micron的MT47H32M16HR),对应的FPGA是CycloneIII系列的EP3C25,DQS之类的管脚是不支持差分模式的。
请教各位大虾,DDR2的时钟管脚(CK, CK#)在altera的文档“Planning Pin and FPGA Resources”里面的“Pin Connection Guidelines Tables”中建议的方式如下:

If you are using single-ended DQS signaling, place any unused DQ or DQS pins with DIFFOUT capability in the same bank or on the sameside as the data pins.

怎么理解这句话?是说找同一个bank或side里面、DQ定义没有用到的管脚里凑出一个差分对给CK和CK#吗?

为什么CK和CK#不用这个bank的PLL呢?

多谢!

网友:
你对差分线的理解有误。
FPGA如果DQS是单端而不是差分,那么DRAM的DQS只接一个,而另外一个做termination。估计是100欧姆接地。

网友A:
翻查了以前的设计,FPGA的DQS接DRAM的DQS+,DRAM的DQS-可以悬空,这是验证过的;如果不放心,可以把DQS-放个电阻接地。

网友B:
答案就在影片中,請看 VCR!

Pin Connection Guidelines Tables
The following table lists the FPGA pin utilization for DDR, DDR2, and DDR3 SDRAM without leveling interfac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查了以前的设计,FPGA的DQS接DRAM的DQS+,DRAM的DQS-可以悬空,这是验证过的;如果不放心,可以把DQS-放 ...

哦多谢提醒!DQSn我打算悬空处理的。
现在主要是困惑CK和CKn怎么接?我翻到一份前人的设计,就是接的普通一对差分对;怎么不用PLL管脚呢,做时钟不是性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案就在影片中,請看 VCR!

呃... 弱弱的问,without leveling interfaces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重点句么?木有参悟...

网友(点评):
小弟洋文也不好啦!如果理解有誤,不要打人。T_T

网友:
啊替拉(Altera)的建議是說,這樣的安排對 DDR ~ DDR3 的應用是最佳化。

你今天用的是 DDR2,將來若有改為速度更快的 DDR3 的需求,還是可以用同一顆 FPGA 來達成,毋須再選擇速度更高的 FPGA。

without leveling interfaces = 不需要提升界面效能

网友:
就是叫你吧脚放在    DDR数据口的同一个bank内最差也要放同一个边内(同是左边/上边/下边,这样距离近,最后布线后的timing delay肯定是最好的),
并且是放在没有用完的DQ或DQS 并且这个脚是带差分对的脚。 比如PINL10_DIFFp,PINL11_DIFFn.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多谢提醒!DQSn我打算悬空处理的。
现在主要是困惑CK和CKn怎么接?我翻到一份前人的设计,就是接的普 ...

CK/CKn肯定不能直接从PLL直接输出,要跟据地址/命令信号对齐的。

楼主:
好的,多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