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规则中设置布线宽度的问题

楼主(2014-04-12):
如上图所示,由于该元件间距只有0.25,所以现在布线宽度规则中对其进行设置。如下图所示:

布线宽度中,设置U50_width 优先级为1,范围为InComponent('U50'),Pref Width = 0.25mm
其他所有布线宽度优先级为2,设置为0.4mm~2mm,优先宽度为0.5mm。

但在布线过程中,当布到U50时,宽度依然为0.5。

不知道哪地方设置错误,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截图不够详细。首先,U50_witth是什么规则,room规则?第二,这个规则最佳线宽、最小线宽和最大线宽是否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不够详细。首先,U50_witth是什么规则,room规则?第二,这个规则最佳线宽、最小线宽和最大线宽是否一 ...

ALL规则:

U50_width规则:

网友:
逻辑不清楚,
请自己理清楚,自然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