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特定区域接地的铜皮裸_露出来_可以焊接屏蔽罩

楼主(2014-04-13):
如题,怎么让特定区域接地的铜皮裸_露出来_可以焊接屏蔽罩?
有经验的同学分享下吧。

网友:
用铜皮在阻焊层画你想要的形状,然后出Gerber的时候把阻焊层的铜皮勾上,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回复,我去试试哈

网友:
单纯放铜皮在阻焊层无法出那些铜皮的钢网文件,SO我现在都把它们做成一元件。。。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方法可以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