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如何嵌套使用Matlab

楼主(2014-04-13):
求大神指导ADS如何嵌套使用Matlab,并且讲解一下如何进行参数设定。。。。

网友A:
也想知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知道 :)

我在其它地方找到的这个,我的问题解决了,看这个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其它地方找到的这个,我的问题解决了,看这个能不能帮到你。。。。

谢谢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