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可以转到router,但是router缺不能转到layout

楼主(2014-04-13):
router左下角显示unroute display is on
请大家指教下,怎么解决?

网友A:
PADS 安装有问题, 用什么方式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安装有问题, 用什么方式安装的?

之前可以,现在不行了。后来把文件另存为后,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