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器件复制

楼主(2014-04-13):
allegro中能否实现像AD中一样对一个器件进行多次重复的复制成多个相同的器件

网友:
不是有Copy的吗?

楼主:
且了COPY功能,可是那样复制的器件无法添加网络标号,也不能进行重新编码,请问你是如何运用COPY的?

网友:
    16.3以上有你要的功能,先建立相同的拓扑文件.mdd,然后选择相同的拓扑器件即可复制了。

网友:
    16.2就可以吧

网友A:
    1.导出库
2.setup->user preference->logic->勾选logic_edit_enabled
    3.logic->part logic->physical devices->选择你要复制的器件的封装,然后添加个数,位号
    4.place->quickplace->可以看出刚才添加了几个器件,现在就可以摆放几个器件,把器件摆放好
    5.logic->net logic->右侧option中可以为pin分配网络,也可取消分配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导出库
    2.setup->user preference->logic->勾选logic_edit_enabled
    3.logic->part logic->physical dev ...

    高手。G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