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池容量检测原理图

楼主(2014-04-13):
        手机屏幕上显示电池容量,是根据什么原理来显示容量数据的呢?
        最近做一个便携式无线控制器,包括一个能充电的电池和2.8寸的TFT,想将电池容量显示在TFT上,但是不知道该如何来实现。谁做过类似的能否支点下呢?
       市面上有那种用发光二极管来检测电池容量的板子,谁有类似的电路,希望提高下。

       哈哈,先感谢各位

网友:
手机上面的应该是开路电压法计算的吧

网友:
手机显示电池容量有二種方式。
第一種是用軟件去統計和計算消耗電流量,然後得到电池容量。
第二種方式是使用 Fuel Gauge / Gas Gauge 芯片去幫你監看电池容量。可以參考http://wenku.baidu.com/view/a44a7d610b1c59eef8c7b46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