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线距计算公式

楼主(2014-04-14):
有人知道线间距怎么算的吗,主要都跟哪些参数有关

楼主:
不要求50OHM阻抗,我只是想知道普通线之间的最小线距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求50OHM阻抗,我只是想知道普通线之间的最小线距是多少

最小线宽,线距,主要和板厂的工艺水平有关。

网友:
基本上線寬 線距 6mil 沒有問題
有8mil 以上是最好
3mil 要加錢,不是每一家板廠都做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线宽,线距,主要和板厂的工艺水平有关。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呢

要看你这条线的电压值是多少?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要多看看安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