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构,大家都用什么软件做结构图?Pro-E还是什么?

楼主(2014-04-14):
RT

大家都用什么软件做结构图?Pro-E还是什么?

我用的是allegro 画PCB,16.2后面的版本可以出3D结构图,但出的比较粗糙,很多器件都是个灰色的立方体,看不出器件形状。
网上查到可以用Pro-E 出,我按网上的方法成功转出Pro-E,但效果不行,器件都还是个立方体,只能反映器件的高度和下表面积。

请下朋友们,比较专业的方法或软件是什么(像下图这种)?向大家请教了。

Allegro 出的3D图,粗糙

Allegro 出的3D图,粗糙

较专业的3D图有什么软件?

较专业的3D图有什么软件?

网友A:
建立一个元件的3D库,3D预览逼真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一个元件的3D库,3D预览逼真些

感谢这位朋友的回复。

 是用什么软件呢?Allegro,还是Pro-E这类第三方的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位朋友的回复。

是用什么软件呢?Allegro,还是Pro-E这类第三方的软件?

下载.STEP格式的3D元件,设置好路径,在allegro16.6  setup>step package mapping 中设置一下即可,设置都蛮简单的,自己摸索下,设置好后就可以3D预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STEP格式的3D元件,设置好路径,在allegro16.6  setup>step package mapping 中设置一 ...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STEP格式的3D元件,设置好路径,在allegro16.6  setup>step package mapping 中设置一 ...

能具体告知下吗?QQ445740281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STEP格式的3D元件,设置好路径,在allegro16.6  setup>step package mapping 中设置一 ...

再追问一下,Step模型,一般用什么软件建?用Pro-E可以不?
因为很多供应商没办法提供Step模型。

网友B:
好像AD出3D是很漂亮的

网友C:
哪里有这样的元件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AD出3D是很漂亮的

嗯,我也见过几次AD出的,效果比Allegro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这样的元件库呢?

规模大一些的元件商,都能提供Step库的。

另外,我也很想知道Step库,是用什么软件建的,只知道Pro-E能编辑。建库不知用Pro-E合不合适了,坐等有经验的朋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