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输出端并联压敏电阻的意图是什么?

楼主(2014-04-14):
        小弟看见不少设计中 继电器的输出端 会并联压敏电阻。不明白其中原因,求教各位指点一二。
       看见有的资料中说,固态继电器输出端加压敏电阻是防止感性负载瞬间高压,烧毁固态继电器内部。这个不难理解,但是为何好多机械的继电器也加了压敏电阻在输出端。着实不解。

网友:
繼電器接點(Contact)兩端若載有電壓,接觸及離開瞬間會產生所謂的電弧(Arc)火花(Spark)

這東西電壓非常高,足以熔化接點上的鍍層(如銀、鎳……這類金屬),造成接點黏住。嚴重的接點會黏死,永遠短路無法動作;輕微的把繼電器敲一敲,接點分開後還能繼續用。

過壓保護器件,是為了抑制電弧(Arc)

這類保護電路有很多種設計方式,有人稱為電弧抑制器(Arc Suppressor),也有人稱為阻尼器(Snubber)

网友A:
好啦!再來一次。

吾人畢生所學,盡傳予汝。

很好的一篇技術文檔!

网友(点评):
我只是補充說明而已啦~ 沒有對狗版主不敬的意思。 (^|^) 我對狗版主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 又有如黃河氾濫一發不可收拾! (^_^)

网友B:
机械的继电器通常應該加火花消除器。
請參考 http://www.sunholy.com.tw/epaper/NO.88/88.pdf

压敏电阻只能截掉超出某電壓範圍的突波(小尖波),例如在 AC220V 可以放 270V 的壓敏電阻,AC 120V的大約可以放130V 或是 140V 的壓敏電阻。

壓敏電阻作用,就像下圖超過上下紅色線的電壓,可以被壓敏電阻截掉,但是藍色的地方還是存在。
如果是用火花消除器,則突波(小尖波)就變小了。

587.84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58,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点评):
我也被吐槽了,我想去總版大的破廟求點靈符防小人。>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啦!再來一次。

吾人畢生所學,盡傳予汝。

谢谢版主的解释,我顺着版主给的解释 自己有查了查,对这个问题 基本上有点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的继电器通常應該加火花消除器。
請參考 http://www.sunholy.com.tw/epaper/NO.88/88.pdf

感谢版主指点,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理解是这样的,假设我继电器的输出端,输出的是220V 电压,并联压敏电阻对220V电压产生的电弧并不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当继电器接通的瞬间,负载电路的感性电路会产生一个瞬间高压,反作用于继电器的输出端,而此电压可能高出输出电压(220V)许多。此时的压敏电阻将导通,抑制高压作用于继电器触点两端,保护继电器触点。不知我理解的对么。

网友:
两位大神都好给力

网友(点评):
通常掛點之後才會被稱為神,讓我和黃金獵狗多活幾年,這樣才能回答你們的問題。>_<|||

网友(点评):
活著的是英雄,死掉了是狗熊。我還想多活幾年..... 還不想馬上變成神! (T_T)

网友(2014-05-26):
    又不小心学到了,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