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Summer 09布线时出现的情况,求解

楼主(2014-04-14):
新装了一个AD Summer09,在AD Summer09里,做好金手指封装导进PCB布线时,在二个PIN之间有个10mil的标尺,布线后会出现一个圆圈,如图片所示,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间距太窄。把间距规则设置小一点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距太窄。把间距规则设置小一点再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B:
有两个违反设计规则:
1、无网络的线和PAD短路
2、安全间距规则。

楼主(2014-05-14):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违反设计规则:
1、无网络的线和PAD短路
2、安全间距规则。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