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pcb板的工艺边吗?

楼主(2014-04-14):
因为要用机械进行焊接,所以pcb板得要设计工艺边,但是以前没做过,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啊?能不能告诉一下怎么做的啊?

楼主:
当然,要用mentor哈

楼主:
下班车上,自顶

楼主:
难道大家都没做过吗?

网友:
表示也想知道,别人BRD打开来那个工艺边示意图效果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A:
V-CUT:板边长边5mm内没有贴片器件就不用管它。
不够5mm的话在drilldrawing 层另外加5mm,放仨光学点,放三个孔,标注V-C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UT:板边长边5mm内没有贴片器件就不用管它。
不够5mm的话在drilldrawing 层另外加5mm,放仨光学点,放三 ...

能讲解得详细一点吗?没看明白

楼主:
还有人知道吗?

楼主:
真没有人做过吗?

网友:
我只讲方法,至于是加零间距VCut还是0.5mmVCUT,你自己选择吧:
1、在setup paremeters里面新建一个层命名自己定,我一般命名GYB(即工艺边)
2、在draw模式下,在板子上下或者左右,画一个5mm 的矩形框(长度要和板子样长),然后将这个框选在我们刚才建的GYB层。
3、其实这样就已经加好了。只是在出Gerber的时候将GYB层单独出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