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 to allegro 16.6成功实现

楼主(2014-04-15):
学习了很多,一直不成功,最后找到原因,几个注意事项告诉大家:

1.pads9.5 export ASC的格式选pads 9.5也没有问题,可以成功实现

2.最关键的是allegro中import部分,好多出现没有ref des,零件pin没有属性,转换后出现PL drc,解决办法如下:

清空setup-user preferences-paths-library下的padpath devpath psmpath三个参数的路径设置

我是都成功了,各位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最好能有一个完整的pdf转化操作过程,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网友:
这样EDA都互通后就可以方便大家操作,楼主能否整理完整文档

网友:
建议楼主写个教程!!

网友:
都用了半年多了 AD13  pads 9.5  allegro 16.6

网友:
建议楼主写个完整的操作方法,大家就得好处了!
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