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做IIC主设备的问题

楼主(2014-04-15):
诸位好,现在的设计是这样的,FPGA做IIC的主设备,一片1.8V的芯片,一片3.3V的芯片,均为从设备,2个芯片的IIC管脚均接至FPGA的2个普通I/O,这样问题就来了,1.8V和3.3V电平不匹配。那能不能改成这样,将1.8V芯片的SCL、SDA管脚接到1.8V的BANK内,然后从3.3V的BANK内接出SCL、SDA并与上述的2个普通I/O对接。这样可以么?

求大神

网友A:
是这样的,记得SCL和SDA配置成O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记得SCL和SDA配置成OD就可以了。

可否再具体点啊?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再具体点啊?感激不尽!

你能否具体点告诉大家你用的是什么FPGA啊? 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否具体点告诉大家你用的是什么FPGA啊? 感激不尽!

Xilinx公司最新的7系列FPGA,具体型号为XC7K410T-2FFG900!多谢啦!

网友B:
直接用两个I2C不完了么,一个接1.8bank一个接3.3ba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两个I2C不完了么,一个接1.8bank一个接3.3bank

这样的话是不是对时序什么的有要求,复杂了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是不是对时序什么的有要求,复杂了点吧?

在FPGA内复制两个I2C_MASTER,各自管理1.8V从机和3.3V从机,硬件上互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FPGA内复制两个I2C_MASTER,各自管理1.8V从机和3.3V从机,硬件上互不影响。

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搞个电平转换电路很难吗?
如果你的3.3V设备认为1.7V电压也是高电平的话,就直接连接咯!

1.8v对于3.3V设备来说肯定不是高电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直接上电平转换电路!
不过如果1.8V设备内部是真正的OC的话,可以考虑直接3.3V上拉。不保证能上到生 ...

很可惜啊,1.8V设备内部不是OC门啊。!!

网友:
承接FPGA PCB   layout

可做4~22层通孔,盲埋孔板,,擅长  FPGA,DDR2,DDR3,QDR,ssram,PCIE,SFP  等各种高阶高速电路板

QQ:120647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