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带线和带状线有上面区别

楼主(2014-04-15):
在PCB中什么是微带线和带状线。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普通的走线属于哪一种?请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好像说法比较多,理论上是这么说的表层走线属于微带线,内层走线属于带状线(具体问百度),但是也有硬件工程师把用线状走线的叫微带线,用铜皮铺的脚带状线。还有一些工程师把表层两根耦合的线叫微带线

网友:
这个东西在LAYOUT中具体作用是什么,区分出来又能做什么?

网友:
    就一个内层 和外层。换个名字吧了。。不服来辩。。。

网友:
    阻抗计算不一样吧

网友:
    百度上说的很全呀

网友:
    2楼说的好易懂,以前我们培训了,到结束了也没明白什么叫微带线和带状线,今天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