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做中断

楼主(2014-04-15):
最近小弟选了一个芯片,有红外接收的功能,但是没中断口,红外接收可以做中断用么?
顺便想聆听下教诲。

网友:
哈!最近也在研究怎麼用。你要上芯片資料啦!

我用的芯片有個 ACK 管腳,解碼芯片收到正確的資料後會下拉 76ms,我打算用它來觸發插斷。

网友:
另外一個想法是︰
我用的芯片也有 UART 接口,待機(Standby)狀態下 MCU UART 模塊不關,有資料進來時應該也能觸發插斷。

网友:
狗大我要实现红外接收终端但是有想要低功耗,这个怎么实现呢

网友:
你的問題和我現在遇到的狀況一樣,產品在待機(Standby)情況下希望極低功耗。

我上面提的兩種做法,理論上是第一種較省電。一段時間不動作就進入低功耗待機模式(Low Power Standby Mode),選擇一個能觸發插斷的管腳來喚醒 MCU。

UART 相關模塊不關,是要看 MCU 支不支援這樣的運作模式,而且沒有整個 MCU 都進入低功耗待機模式(Low Power Standby Mode)來得省電。

至於系統設計可能還有一些技巧可用︰

  • 沒用到的周邊裝置利用 MOS 管或電源開關(Power Switch)切斷電源,但須注意 I/O 漏電問題的處理。
  • 進入到待機模式(Standby Mode),降低 MCU 或其他高速元件的的時脈頻率(Clock Frequency)
  • 進入到待機模式(Standby Mode),降低系統的工作電壓。(但要看器件支不支援這樣的工作模式。)

這裡有篇技術文檔可以參考,它講的雖然是 FPGA,但原則同樣適用在其它應用上。

Actel - Reducing System Power

网友:
ATMEL AVR XMEGA 低功耗系統設計指導書(Low Power Syetem Design Guide)

還教軟件流程(Software Flow)!

楼主:
不好意思,狗大哥,文档设计公司机密。正在找红外的资料,看能不能从那里找到些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狗大哥,文档设计公司机密。正在找红外的资料,看能不能从那里找到些东西。

您是要芯片資料嗎?

IR Decoder 和 IR Reciever?

网友:
要看IC设计啦,有的IC 在Standby Mode,只有RTC 部分电路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要芯片資料嗎?

IR Decoder 和 IR Reciever?

是的狗大哥,IR Decoder 和 IR Reciever的资料,我想仔细研究这IR是怎么工作的,协议标注是什么?

网友(点评):
我找一下過期狗糧堆!^_^

网友:
這裏有一篇夷族寫的文檔,您就忍耐看一下!

還有其它的,找到再陸續上傳。

网友:
Introduction to IrDA Protocol

硬蛤蠣噓可能要練一下!

楼主:
谢谢狗大哥奉献狗粮

网友:
IRDA好啊
前一阵刚做一个项目,38K的接收管。。。为了低功耗活生生把STM32的主频降到了5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