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网表时提示错误

楼主(2014-04-15):
一样的原理图在另一台电脑是是可以导入的,
错误提示:#10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Device problem 'MAG COIL_SPL04X04_4.7UH 1.7A 90'.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4.7uH 1.7A 90mΩ'.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name or value..

Device 'MAG COIL_SPL04X04_4.7UH 1.7A 90'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我去原理图里边看这些元件,都没问题啊?
系统win7上不行,XP上可以

楼主:
Ω系统不认,去掉就可以了,但是在原理图中怎么输入Ω呢?我用中文输入法打oumu,会出来Ω,这样还是不行啊?

网友:
阻值没必要一定加Ω

网友A:
你的封装命名中带有非法字符,MAG COIL_SPL04X04_4.7UH 1.7A 90,4.7和1.7都带小数点,Allegro封装命名不能使用小数点,要用下滑杠代替小数点,改成:MAG COIL_SPL04X04_4_7UH 1_7A 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封装命名中带有非法字符,MAG COIL_SPL04X04_4.7UH 1.7A 90,4.7和1.7都带小数点,Allegro封装命名不能 ...

不是啊,我把Ω去掉就可以了,小数点没去,那个Ω我从别的原理图(可以导入allegro的)复制或是用中文输入法输入oumu都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我把Ω去掉就可以了,小数点没去,那个Ω我从别的原理图(可以导入allegro的)复制或是用中文输 ...

你的命名中带有小数点能导进去?

网友B:
    歐姆改打ohm 代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命名中带有小数点能导进去?

    可以啊,电阻电容不都是有小数点的吗?0.1uF,4.7K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歐姆改打ohm 代表吧.

恩,不明白的是另外一份原理图带Ω的可以导进去,这一份就不行

网友C:
    楼主不会告诉你他用的是第三方导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会告诉你他用的是第三方导入吧,,,,,

    什么是第三方导入?用的CIS

网友C:
    我看到你的device有非法字符了,就以为你用第三方导入网表方式呢,,那些软件就可以转非法字符为可以导入的字符.不过你不排除非法字符能导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你的device有非法字符了,就以为你用第三方导入网表方式呢,,那些软件就可以转非法字符为可以导入的字 ...

    可以啊,除了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