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TAG参考电压VREF

楼主(2014-04-15):
诸位好,我的设计是这样的,FPGA的BANK 0的VCCO是1.8V!所以想问下,JTAG的参考电压可以接1.8V吗?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那款FPGA,XILINX的FPGA  VCCO是可以设置比如1.8,2.5,3.3,但是JTAG的参考电压是3.3V,手册上都有建议参考用户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那款FPGA,XILINX的FPGA  VCCO是可以设置比如1.8,2.5,3.3,但是JTAG的参考电压是3.3V,手 ...

我用的XILINX公司最新出的7系列FPGA,BANK 0 的VCCO是1.8V,JTAG的参考电压是王八吃称砣,铁了心3.3V吗?我看了下一般仿真器的参考电压都支持1.5V-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那款FPGA,XILINX的FPGA  VCCO是可以设置比如1.8,2.5,3.3,但是JTAG的参考电压是3.3V,手 ...

这个是参考电路,里面只说VREF要和VCCO一致,没说一定3.3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那款FPGA,XILINX的FPGA  VCCO是可以设置比如1.8,2.5,3.3,但是JTAG的参考电压是3.3V,手 ...

不好意思发错了啊。是这张!

网友A(2014-09-17):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发错了啊。是这张!

有可能系列不一样,JTAG参考电压也不一样,建议你好好读读DATASHEET,手册上都有明确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系列不一样,JTAG参考电压也不一样,建议你好好读读DATASHEET,手册上都有明确的说明

谢谢,已经用1.8V参考电压成功了!

网友B:
7系列都除了2-3年了吧? K7 V7??

楼主:
引用 网友B:
7系列都除了2-3年了吧? K7 V7??

K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