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死机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4-04-15):
我只要一点user preferences 就死机,连关软件都不行,如何解决??各位小伙伴。

网友A:
没装16.5的,问下、你的16.5的工具栏会有缺失现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装16.5的,问下、你的16.5的工具栏会有缺失现象么

工具栏没什么缺失,我只是把小光标改成大光标,然后每次点击user preference都会出现死机。

网友:
    试试16.6,我16.6碰到过,打完补丁就好了。

网友:
    没碰到过,一直用得都不错,是不是设置了快捷键或是跟其它软件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