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个简单点的电路怎么电流还是无法扫描?

楼主(2014-04-16):
测点电压恒为一个定值,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請你先搞清楚 PSPICE 這四種仿真型態是在做甚麼用途?

网友:
接著去了解不同的電源的作用。其中AC源通常是來分析頻率響應,SINE 是用來分析交流電。你有選對分析用的電源嗎?

你這個簡單電路到底想要做甚麼? 為何要用AC源? 用DC源不就分析玩了嗎? (只有電阻不必用到A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