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功耗

楼主(2014-04-16):
看max3232芯片手册的时候,对于功耗那块比较模糊,想请教一下各位?其中有三个地方

感觉都不太准确

网友:
好啦!我知道你還要再問下一個。

VCC Supply Current without Load

邏輯電路的工作耗電,會和你接的負載大小、使用的管腳數目和工作頻率有關。所以芯片資料很難告訴你確切的功耗,因為他們不知道你會拿去接什麼樣的 IC 和做什麼樣的應用。

無負載下的芯片工耗提供一個客觀的數據,就是都不接任何東西下的功耗。這等同於芯片內部邏輯電路的基本功耗,只要你給電就會耗這麼多,不管芯片外面有沒有接東西。在電源芯片有人稱為靜態電流(Qiescent Current)

网友:
不要只看文字敘述,圖也要看一下!

网友:
有人眼瞎,但不是瞎了狗眼。 ^_^

网友A:
逸散功耗(Power Dissipation)指的是芯片封裝(IC Packing)所能承受的功耗,不是芯片電路產生的功耗(一般稱為 Power Consump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逸散功耗(Power Dissipation)指的是芯片封裝(IC Packing)所能承受的功耗,不是芯片電路產生的功耗(一 ...

嗯,输出短路电流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输出短路电流怎么理解?

就是輸出短路的電流!

有些芯片的設計很聰明,I/O 內部有限流(Current Limit)保護,萬一輸出不小心短路到地(GND)也不會燒毀。

這個數據只是告訴你輸出管腳有限流(Current Limit),萬一發生短路它不會一直無限制的抽電流,導致芯片或整個系統燒起來。

The short-circuit current withstand capability is a measure of the short circuit current a device can tolerate without being damaged when a fault occurs on the output of the 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逸散功耗(Power Dissipation)指的是芯片封裝(IC Packing)所能承受的功耗,不是芯片電路產生的功耗(一 ...

Power Dissipation与热阻,结温,环境温度有关系
电路产生的功耗和工作环境,工作频率,负载等有关系
这两个似乎没什么太大的关联?

网友(点评):
我有講它們有關嗎???>_<|||

网友:
    狗狗版主出现,哈哈

网友(点评):
狗然是激將法,我中招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逸散功耗(Power Dissipation)指的是芯片封裝(IC Packing)所能承受的功耗,不是芯片電路產生的功耗(一 ...

    这样的话,如何才能估算出芯片的最大功耗呢?手册中似乎没有提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如何才能估算出芯片的最大功耗呢?手册中似乎没有提到

    之前提過,芯片商並不知道你會拿去做甚麼應用,所以他們很難提供你實際使用的功耗數據,多半只能提供參考測試數據,要精確數據的話一般就系統實測了。

    用估算的方式,怕死的人可能就用最大功耗(Maximum Power Consumption)估算,這是最安全的做法,但也可能高估很多。

敢的話就用標準(Typical)值加總後再多個 20%,反正系統設計也不會把電源做到剛剛好,都會留點餘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提過,芯片商並不知道你會拿去做甚麼應用,所以他們很難提供你實際使用的功耗數據,多半只能提供參考 ...

好多芯片的datasheet中倒是都会有Typical/Maximum Power Consumption,有利于设计者对于芯片功耗的估算。但是像max3232手册中就没有提到Power Consumption...

网友(2014-05-31):
官方只给出具体范围
但是没有精确值
具体是多少要根据你的应用来核算
不过不会超出官方给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