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STUB

楼主(2014-04-16):
请问大神,都说是高速信号要考虑stub,那么低速信号是否有考虑stub的必要?如果低速信号没有必要考虑stub,那么频率多少的信号需要考虑呢。
另STUB的安全长度与速率间有什么关系呢。
等大神出来解答。

网友:
stub就是终端开路,阻抗是也个传输线的并联,反射是肯定有的。从终端开路全反射回的信号也会叠加在原始信号上。高速信号的高频分量本来就是个瓷娃娃,损耗衰减是避免不了的,除非改板材,能优化的就是减少反射。如果想获得陡峭上升沿,高频分量就是宝了。建议楼主读一下 李玉山译本《信号完整性》,比较基础,也容易理解。

网友A:
stub对信号的影响要视乎bit rate,Frequency,信号边沿Tr来看。
也许你说的低速信号频率,速率不高,但是边沿对质量影响不可忽视。
这样就要关注stub了。
不过目前没有量化的数据来直接告诉工程师如何评估stub的影响。
算是定性衡量吧。
举个例子,
Stub length=1mm
Er=4.2
Tr=50ps,
则stub严重影响质量,当Tr=200ps时,可忽略影响。

对于不关注边沿的Frequency=500MHz信号
Stub length=8mm
Er=4.2
则稍微影响信号质量,7mm以下就不影响了。

viastubs.pdf (311.66 KB, 下载次数: 82)

附上几篇牛文供lz计算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ub对信号的影响要视乎bit rate,Frequency,信号边沿Tr来看。
也许你说的低速信号频率,速率不高,但是 ...

我看你的意思主要是从信号反射的角度考虑的,就反射这点stub对低速信号的影响确实不大。
但是,高速信号另一个原因是辐射与干扰问题,在低速信号中对外辐射的能量有限,但外面干扰从stub耦合进系统后对低速新号的影响怎么样呢,有没有关于这个的一些资料。有的话麻烦提供一下,不胜感激额。

网友:
高速、低速不是通过信号的频率来区分的,而是通过slew 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