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从datasheet里面得到fpga 的时序约束参数

楼主(2014-04-16):
我是个新手,在看特权同学的视频教程,在看到他的关于时序分析的公开课时,有怎么也想不明白的地方,就来问问,也不知道标题起的会不会文不对题,各位见谅。

在这一篇文章中:http://www.61ic.com/Technology/embed/201304/48186.html

特权给了一个例子,是pin to reg的一个时序例子,我对其中的
Tco_max = Tpclk – Tsu

Tco_min = Th
深感疑惑,希望能得到各位的一些解答,另外以此为契机,也想问问各位是如何通过外部芯片的datasheet得到想要的时序参数,或者各位有没有什么学习文档可以提供,谢谢。

网友A:
这个图理解起来更容易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理解起来更容易一些。

图片怎么这么小?怎么删掉其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怎么这么小?怎么删掉其中一个?

图片确实有点太小,难看,能不能说说图片的出处,我再去找找看。这个图片是关于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确实有点太小,难看,能不能说说图片的出处,我再去找找看。这个图片是关于什么的?

这个图是关于Tco/Tsu/Th之间的关系,我把整个文档贴上来,你在其中找Figure 1-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关于Tco/Tsu/Th之间的关系,我把整个文档贴上来,你在其中找Figure 1-14。

感谢,我先去看看。。。

网友B:
里面有参数的, 你在他手册里查 tsu  tco 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参数的, 你在他手册里查 tsu  tco 会出来

朋友,帮人帮到底,你能不能截个时序图,参数图,举例说明一下。我知道是为难了,但还请指点一下,小弟入门不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关于Tco/Tsu/Th之间的关系,我把整个文档贴上来,你在其中找Figure 1-14。

最后在自己的YY下,我感觉自己给解释勉强可以接受,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了。
另外我在看你发的文档的时候,可以说看的一头雾水,能请教两个问题吗?

1、文档中那些像是描述语言一样的语句是什么呢,做什么用的?

2、文档中提到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我在特权同学的教程里面也有看到,但是这对不同的系统(我的意思是FPGA时钟和外部ASIC的时钟的具体情况),这个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是否有同一个或者具体的定义。换句话说,就是当我获得整个系统各项的参数时,如何得知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由哪几项参数构成,从而写成表达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在自己的YY下,我感觉自己给解释勉强可以接受,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了。
另外我在看你发的文档的时候 ...

1. 那些语句就是约束文件(*.sdc)的格式。
2. 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对于不同的系统定义是一样的,但是具体值是不一样的,要根据跟FPGA相连的外部ASIC的I/O的具体参数来确定。
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的最大最小值跟外部器件的Tco/Tsu/Th这些参数相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帮人帮到底,你能不能截个时序图,参数图,举例说明一下。我知道是为难了,但还请指点一下,小弟入 ...

不用查这些了。CPLD 可能综合下100多M,
FPGA 同一个设计多达到了200多M的Fmax的报告。
这些还不满足你的要求?先看看入门的,一步步来看。

我可以说很多人书说上多说到timequest  ,但是基本多事照手册的来,没多少自己的见地。

HDL 硬件描述语言, 不是C程序设计语言, 好好想下描述语言和设计语言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那些语句就是约束文件(*.sdc)的格式。
2. 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对于不同的系统定义是一样的, ...

朋友你说“对于不同系统的定义是一样的”,这句话的是说他们的含义相同,还是说他们能以同一条表达式表述,只是各项表达式要按具体系统具体分析,得到相应的值?

下面两幅图是我看特权同学文档上面的图,关于input_delay,只有一条表达式,他在视频中只说是将fpga外的参数移到不等式的同一边,然后就得到了input_delay,这样的话,我完全感觉不到input_delay到底如何用语言(中文)来表述啊,怎么将input_delay(输入延时?)和表达式联想到一起啊。还望版主提点一下

全图

全图

表达式

表达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说“对于不同系统的定义是一样的”,这句话的是说他们的含义相同,还是说他们能以同一条表达式表 ...

最大输入延时如下定义:
input delay max = Board Delay (max) – Board clock skew (min) + Tco(max)
Altera官方资料是这样表达的:
Input maximum delay= value maximum trace delay for data + tCO of external device – minimum trace delay for clock
以你这个图来讲,Tpcb就是Board Delay, Tc2s-Tc2r就是Borad clock skew,也就是trace delay for clock,那么
input delay max = Tpcb(max) – (Tc2s(min)–Tc2r(max)) + Tco(max)就是成立的,你仔细体会一下。

同理得到最小输入延时:
input delay min = Tpcb(min) – (Tc2s(max)–Tc2r(min)) + Tco(min)

网友A:
根据
Tco_max = Tpclk – Tsu
Tco_min = Th
你就可以得到input delay跟Tsu/Th之间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
Tco_max = Tpclk – Tsu
Tco_min = Th

感谢你的回答。但是我还是有些许疑问
1、“Tc2s-Tc2r就是Borad clock skew”,这个Borad clock skew怎么定义呢,中文应该是板上时钟偏移,但是谁是标准呢?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是Tc2s-Tc2r,而不是Tc2r-Tc2s?我能不能理解为输入延时和输出延时都是以FPGA去看,以FPGA为标准?

2、
Tco_max = Tpclk – Tsu
Tco_min = Th
是官方给出的吗?能不能说说出自那篇文档啊,我再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但是我还是有些许疑问
1、“Tc2s-Tc2r就是Borad clock skew”,这个Borad clock skew怎么 ...

1. Tc2r-Tc2s是以时钟源为参考的,是时钟源达到不同的的器件之间的时间差。

2.这不就是你在主贴里要解决的问题吗?参看你自己的一楼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