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万分感谢

楼主(2014-04-16):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块板已经做好,是两个8位的DDR和主控。现在由于要换成1个16位的DDR和主控。16位的DDR和主控部分已经有做好的PCB设计图。我怎么能将2个8位DDR和主控换成一个16位DDR和主控,其他的外围不能动。或者说16位的DDR和主控怎么能直接取代2个8位的DDR和主控。其他外围元件不动。

网友:
建议至硬件设计区求助。

网友:
我的做法是:1、先处理新DDR文件、
                      把新DDR和主控的那个文件里面无关的东西全部删除,只保留你想要的DDR和主控部分,然后将主控上面与DDR连接的那些管脚的网络名称修改成与原文件相同的网络名称 。
                  2、处理原文件、
                  a、将DDR移出板框外,并删除这个区域的走线和过孔等,注意还是要保留网络连接属性,只是删除它们的连接走线等。b、然后工具-选项-设计下勾选“保留信号和元件名称。c、将刚才处理过的新DDR文件全部框选并复制到原文件(复制进来后,由于两部分的网络名称相同,他们自动连在一起),并调整好方向与原主控方向一致。d、将原主控设置为零原点。e、记录下新主控的坐标位置后框选新复制进来的主控和DDR,右键-合并,再右键-设置组原点,输入S 以及刚才记录下的坐标,将新主控设置为组的零原点,然后移动这个组,此时光标附着在新主控的原点上,通过S快捷模式输入0 0坐标后即可将两个主控完全重合,最后删掉新主控和旧DDR芯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