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中心库 QFP封装如何制作?

楼主(2014-04-16):
mentor 中心库 cell 做QFP封装的时候总是出错,在模板里面填入了相应的参数后,放置时总是出错,不知为什么,求高人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
以QFP80(10x12)为例

网友:
1.新建一个CELL,在Create Package Cell对话框填写相关参数,然后点击右下角的Cell Properties框,弹出Package Cell Properties对话框,
Units选则mm(或th,要与后面的Place Pins对话框的Units一致)

网友:
2.在Place Pins对话框先选加焊盘及对话框右面的Pattern Place栏的参数(注意:单位要与前面的Units一致)
按右面的Pattern Place栏QFP的图形示意:
1--24PIN,PIN的角度设为0
25--40PIN,PIN的角度设为90
41--64PIN,PIN的角度设为180
65--80PIN,PIN的角度设为180
选中Place Pins对话框左面的全部PINS,
然后点Place.

网友A:
3.进入Cell Editor对话框,放置相关的Outline及工艺MARK。

楼主:
非常感谢仁兄,非常感谢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进入Cell Editor对话框,放置相关的Outline及工艺MARK。

总是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是出错,

1.你的创建PAD在Padstack Editor界面是横放还是竖放(下图为竖放)
如果是竖放,按前面给的图操作。如果是横放,从第1PIN开始所在的PINS方位(BOTTOM)的角度全改为90,
后续角度依次为180(RIGHT)/270(TOP)/0(LEFT)。
2.如上述OK,检查BOTTOM/TOP/,RIGHT/LEFT每个方位的PINS的数量和角度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创建PAD在Padstack Editor界面是横放还是竖放(下图为竖放)
如果是竖放,按前面给的图操作。如 ...

真的非常感谢您,问题解决啦。以前都是用的Cadence,mentor是刚接触的。Allergo做PCB感觉太繁琐。

网友B:
推荐使用LP WIZARD 来干这活,10分钟基本全部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推荐使用LP WIZARD 来干这活,10分钟基本全部搞定

我用Mentor EE这个软件2-3分钟搞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使用LP WIZARD 来干这活,10分钟基本全部搞定

恩恩,非常感谢。。

网友(2014-08-03):
支持ㄧ下高手精采点评,

网友:
虽然不是我问的,但我看得好感动,热心的zhongwaiting !

网友(2014-09-24):
引用 网友A:
我用Mentor EE这个软件2-3分钟搞掂!

请问下制作cell,为什么有时可以保存,有时保存不了(unable to save the cell to the CellDB) ,难道是临时license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