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用PLL做倍频,altera的Cyclone片子

楼主(2014-04-16):
新手请教。如何用PLL做倍频,altera的Cyclone片子?
还有是不是倍频一般都用PLL做,用VHDL或verilog做是不是很麻烦?
那么分频一般是用PLL还是用硬件描述语言来做呢?

网友A:
PLL可以产生倍频和分频的时钟,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相位偏移,以及满足不同的占空比。倍频时钟产生比较麻烦,一般不用自己写verilog来实现。分频时钟相对简单,容易用verilog实现,但是PLL生成的时钟更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可以产生倍频和分频的时钟,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相位偏移,以及满足不同的占空比。倍频时钟产生比较麻烦 ...

谢谢!!!
请教一下,怎样使用PLL做倍频和分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教一下,怎样使用PLL做倍频和分频呢?

这个就容易了,你生成PLL的ip core之后,根据你的需要给PLL一个输入时钟并设置好参数,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输出了。具体怎么设,要看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容易了,你生成PLL的ip core之后,根据你的需要给PLL一个输入时钟并设置好参数,就可以得到你想要 ...

谢了

网友B:
这个都用PL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用PLL的!

谢谢,可是如何配置PLL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是如何配置PLL呢?

打开PLL 的IP配置界面,about里有使用文档。
但是一般设计只需要设置PLL的输入时钟频率,使用多少路时钟输出,以及每一路的输出时钟频率就可以了,这些选型英文都很简单的,很容易知道哪个选项是干什么的,实在不行查查英汉词典。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PLL 的IP配置界面,about里有使用文档。
但是一般设计只需要设置PLL的输入时钟频率,使用多少路时钟 ...

非常感谢!!

网友(2014-05-25):
网上有例程 可以下来看一下

网友C(2014-07-02):
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FAE喊过来!

网友(2015-02-02):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FAE喊过来!

好方法!

网友(2015-06-23):
各个厂家的软件都会有相应的IP设计软件的

网友(2015-08-26):
如果频率不在pll锁相环所要求的范围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