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装了ee7.9.5,破解能运行,再装pads9.5后没法切换

楼主(2014-04-16):
机器上先装了ee7.9.5,破解之后能正常运行,后来由于需要又装了pads9.5,安装完成后系统的“所有程序”里面就没有EE了,用同样的方法破解后,pads能正常运行。运行MGC SDD Configurator之后,还是只有pads,Configurator根本没有识别有EE7.9.5.是不是license的问题啊,或者环境变量的问题,我只要两个能正常切换就行了,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望各位伸出援手啊………………

网友:
这种设置好像与license是没有关系的,license只会决定你能用哪些模块!建议你先装pads9.5试试!

网友:
好像是需要修改注册表变量的,自己上网查查吧

网友:
    先安PADS 再安装 Mentor EE

网友:
    先装EE也可以的,安装的时候都安装在mentor graphics下。

网友:
    you should istall pADS the first ,second install mentor ,the crack must be new11.4,or later

网友:
    楼上大牛能不能给个相关教程?

楼主:
    至于安装的先后顺序倒腾了很多次了,只有慢慢探索了……

楼主:
    弄了两台电脑将就一下,能用就行了……

网友:
    我是用虚拟机解决的 。毕竟这2个软件冲突的地方很多的,要一一校正过来不容易。
    自己常用的那个装在系统中,不常用的那个装虚拟机中。 现在的虚拟机性能很好了,用起来和原生的差别不大。

网友:
    开始程序里没有,但是,如果你没删,还是在原来的安装目录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