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尖峰干扰

楼主(2014-04-16):
电机是220VAC电机,通过继电器来控制电机的转动与停止。
出现的问题是当电机启动瞬间,CPU电源会有一个尖峰干扰,如何消除这个干扰,请大神们赐教。

电机控制结构为:
5V CPU通过光耦隔离控制12V继电器开关,打动控制电机的作用。
CPU地与继电器的地通过磁珠隔离。
5V供电加SMBJ5.0CA。

电机控制与保护电路如图。

测试5V电源有如图尖峰,这个尖峰如何消除? 对电路是否有影响? 如何查看SMBJ5.0CA是否工作?

保护

保护

隔离

隔离

尖峰

尖峰

网友A:
电机加二机管泄放回路

网友B:
做好5v电源,你的vpp达到15v,当然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加二机管泄放回路

能否说下原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5v电源,你的vpp达到15v,当然有影响。

做好5V电源?     怎么做?   加个TVS管没起作用不是?

网友:
单片机的地接个 Y1/Y2安规电容到 地线上。

网友C:
如果只是电机启动时才有干扰脉冲,以下是木木猜测:
首先,CPU的5V与12V是共地。
因为12V接到继电器,继电器输出触点在闭合瞬间,产生电弧,形成强干扰源,通过12V干扰到系统地。对于交流,电源相当于导线。
如果要消除,应从源头来解决。继电器触点加灭弧电路。

另外,你电机多大功率?你电机的吸收压敏电阻可以用270V的,为嘛用560V的?之前做过几KW的电机,阻容吸收貌似用的是224/630V,2K/3W,具体记不清了,回头查下以前的电路再来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电机启动时才有干扰脉冲,以下是木木猜测:
首先,CPU的5V与12V是共地。
因为12V接到继电器,继 ...

非常感谢
继电器的12V地与CPU电路的地是通过磁珠隔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继电器的12V地与CPU电路的地是通过磁珠隔离的

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

还没完全解决,加了那些电路只是改善,没完全消除。
另外,你说的灭弧电路是哪种? 方便提供下不?

网友A:
不能用磁珠隔地,用安规电容连接两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磁珠隔地,用安规电容连接两个地

那这两个地不是完全分开了? 还是说参考平面还是一样的?

网友D:
    隔离的间距是否足够,还有PCB走线是12V的电路是否有走线进入5V区域

网友A:
    功率地必须要与系统地单点连接或是完全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地必须要与系统地单点连接或是完全隔离

有单点接地
    怎么进行完全隔离?
我的电源系统是220VAC——变压器+整流桥——12V(继电器)——芯片(5V CPU)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的间距是否足够,还有PCB走线是12V的电路是否有走线进入5V区域

间距是怎么算的?
12V电路没有走到5V区域,左右两边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