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模块复用

楼主(2014-04-16):
allegro 16.6模块复用怎么操作啊,谁帮我讲解讲解,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943&page=1#pid799064

我用了你的方法,怎么都没法复用器件,只能把走线复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了你的方法,怎么都没法复用器件,只能把走线复用。

复用时要求零件的Device Name、Vaule都必须完全一致,有些许差别都不行。Device Name、Vaule不一致会比较麻烦点,如果有不匹配的,可以去掉Device Name、Vaule前面的勾选,再单击左侧零件,选择对应的右侧列表中的零件,一一映射对应关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用时要求零件的Device Name、Vaule都必须完全一致,有些许差别都不行。Device Name、Vaule不一致会比较 ...

帮忙看看,图1是框选后的(看起来器件被选上了),点击place replicate create之后就变成了图2(显示只选择了走线),这样复用后只能复用走线,没有器件,我用的是16.6,也不知怎么回事。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图1是框选后的(看起来器件被选上了),点击place replicate create之后就变成了图2(显示只选 ...

没文件试、看图哪能看出什么问题···

楼主:
我也是这两天才装的16.6,图只是随便放了几个器件试试功能的,那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两天才装的16.6,图只是随便放了几个器件试试功能的,那我发给你。

你这个图就一个模块怎么模块复用?你要弄张有两个电路模块相似的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