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PADS最头痛的问题。

楼主(2014-04-16):
库的问题,不知大家是否为库的问题而头痛。经常ECOTOPCB发现PCB封装不是少胳膊就是少腿,别人发的原理图给你,一ECOTOPCB就一大堆问题。PCB封装不对等,唉头痛。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我最头痛的问题是原理图删除带地网络的器件时,eco过去时pcb会丢很多地孔,为了这个,还得采取很麻烦的方法才能不丢地孔

网友B:
可能是没有SCH和PCB封装库,可将文件中的器件先都保存到库中。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我最头痛的问题是原理图删除带地网络的器件时,eco过去时pcb会丢很多地孔,为了这个 ...

你把PCB中的地孔,粘上胶,就不会丢地孔了,绝对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没有SCH和PCB封装库,可将文件中的器件先都保存到库中。再试。

我都试过,在原理图与PCB中把所有元件都保存在一个库中,结果是也有一些元件会丢失封装,或ECO过去之后,很多封装错了。

网友C:
我觉得最痛苦的莫过于pcb eco以后地孔和地铜皮不连接,只有将地孔删除重新加上才能和地铜皮连接上,这是不是PADS9.5的bug啊?之前的版本从来没这个问题啊

网友:
我怎么没发现,ECO 过去后都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最痛苦的莫过于pcb eco以后地孔和地铜皮不连接,只有将地孔删除重新加上才能和地铜皮连接上,这是不 ...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原理图做得不规范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只要库做得好,没有问题难得倒

网友:
    我的库文件用的是之前的,原理图是orcad过来的,地网络也没变,老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试过,在原理图与PCB中把所有元件都保存在一个库中,结果是也有一些元件会丢失封装,或ECO过去之后, ...

    看一下原理图库和PCB库是不是一一对应,保存的是路径一样。如果这样还是有问题,没碰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我最头痛的问题是原理图删除带地网络的器件时,eco过去时pcb会丢很多地孔,为了这个 ...

    把VIA变成stitching via 在OPTIONS 中DESIGN 设置勾上KEEP stitching vias,如图片,ECO就不掉孔了

网友:
    自力更生,一般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