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大神:ic封装设计所用到的软件有哪些啊

楼主(2014-04-16):
有没有大神给讲讲ic设计的流程,及所用软件,跪求

网友A:
IC设计需要用PADS软件。高速的用CANDENCE。都可以的。  先用PADS把芯片的封装做出来。并布好芯片的FINGER,然后把芯片复制到你要封装的PAKGE。摆好FINGER,与基板上的引脚相连,就可以了。不太会组织语言,不知是否明白。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网友B:
apd, sip, epd, upd,mentor,    CAD also can do it, etc.

楼主(2014-06-20):
引用 网友A:
IC设计需要用PADS软件。高速的用CANDENCE。都可以的。  先用PADS把芯片的封装做出来。并布好芯片的FINGER, ...

我这样理解对吗,用candence或者pads设计芯片的封装外壳(也就是封装的package),封装finger其实是与基板管脚(键合指)相对应的,但并不是基板上的管脚,封装的finger与基板的finger要用键合线连接。也就是说基板设计与ic封装设计是独立分开的,基板更偏向于pcb设计?
下面有几个问题:
1.芯片或者说die可以直接焊接到封装上,可以不用基板?
2.还有candence软件里面有package designer和SIP,这两个软件功能上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d, sip, epd, upd,mentor,    CAD also can do it, etc.

同样的问题,问大神.
我这样理解对吗,用candence或者pads设计芯片的封装外壳(也就是封装的package),封装finger其实是与基板管脚(键合指)相对应的,但并不是基板上的管脚,封装的finger与基板的finger要用键合线连接。也就是说基板设计与ic封装设计是独立分开的,基板更偏向于pcb设计?
下面有几个问题:
1.芯片或者说die可以直接焊接到封装上,可以不用基板?
2.还有candence软件里面有package designer和SIP,这两个软件功能上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2014-08-28):
引用 楼主:
我这样理解对吗,用candence或者pads设计芯片的封装外壳(也就是封装的package),封装finger其 ...

给你推荐一本书,看一下。Candence系统级封装设计 -----Allegro SIP/apd设计指南。看一下。就会有CANDENCE做IC设计啦。

网友C(2015-02-04):
引用 网友A:
给你推荐一本书,看一下。Candence系统级封装设计 -----Allegro SIP/apd设计指南。看一下。就会有CANDENC ...

能够发来用用吗 确实没有百度到。

网友(2015-04-03):
引用 网友C:
能够发来用用吗 确实没有百度到。

看这本《Cadence系统级封装设计:Allegro SiP/APD设计指南》,cadence用于系统封装的软件操作教科书

网友(2016-12-27):
《Cadence系统级封装设计:Allegro SiP/APD设计指南》 可见里面的例题有没有

网友:
841115471@qq.com 有的麻烦给一份 谢谢

网友(2019-05-04):
package designer主要针对单颗die,SIP针对多个die还可以有被动器件

网友(2020-09-24):
引用 楼主:
同样的问题,问大神.
我这样理解对吗,用candence或者pads设计芯片的封装外壳(也就是封装的package) ...

DIE可以直接上在基板上像FC的产品就是直接背贴的
SIP是 system in package和package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