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和大家讨论一下PCBA地线要不要接产品金属外壳

楼主(2014-04-16):
我一直在看一些资料,就是产品的PCBA地线,也就是相对电压的0V线,要不要接到产品的金属外壳,有人说不要,那样没用,大部分产品金属盖外壳并没有和大地链接到一起,也有人说要接,那样可以防护产品的FCC和ESD,我看到有些PCB板故意将螺丝孔和板边做成裸露铜,让PCB板地线通过板边和螺丝固定接到外壳上去,也有一些PCB板在螺丝孔位置尽量让铜皮远离螺丝孔。请大家说说,我们的产品PCBA的0V地线,要不要接产品的外壳

楼主:
怎么没人讨论呢

网友A:
接了總比沒接要好,至少對靜電和防雷這一塊還是有效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了總比沒接要好,至少對靜電和防雷這一塊還是有效果的吧!

呵呵,我一直有个笨的问题就是,要是把地线接到外壳,在做ESD测试时,对外壳放电,不是让高压电直接通过电源线送到PCB板上了吗。那不是坏得更快。,请求解答!

网友:
通常板子上的地是會通過一顆安規電容接到金屬外殼的!

网友:
针对这个问题,我在别的帖子回复过自己的一些理解:LZ说的PCBA地线应该是指单板工作地要不要接到金属外壳或者保护地吧

对于产品是金属外壳的,GND guard一般都通过安装孔与外壳连接吧,这种情况下,出于对接口ESD、雷击或者外壳ESD等要求,一般要求GND guard与板内GND隔离,常用的措施包含高压瓷介电容,瓷片电容等隔离。产品测试以及实际安装使用时,要求接地良好。——通常情况下,这样做的好处是,金属外壳的产品一般易受外部静电或者雷击,电涌、电位不等这些共模干扰的影响,隔离比不隔离对单板上工作地保护有效,而且接口上的干扰能够直接通过GND guard泄放。

对于产品是非金属外壳,并且本身没有接地点的,GND guard一般处于RS233,USB等接口位置,这种情况下,GND guard不连通单板工作GND起不了保护作用,因为无处泄放,比如USB定位脚一般接GND guard,如果隔离单板大片GND,在ESD测试时,USB外壳是很容易累计电荷并导致fail的,如果能给USB安装脚所在的GND guard到单板大片GND一个通路,那么esd的共模干扰能够泄放到单板上,维持一个电位平衡,测试ok。
当然,也有例外,做过几块通讯终端,两层板不足以承受每次test的ESD能量,最终通过高阻值R+高压C 串联解决的。

所以,就我个人看法,对不同产品,不同接口的防护等级需求,甚至不同板层,保护地与单板工作地的处理,都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能合理分析,解决问题还是有章可循的。

网友(2014-05-16):
楼上的说得对,我一般都会用一个安规Y电容,1nF/2KV左右的!

网友:
用芯片硬抗也行呀,呵呵。

网友:
必须接,不论从ESD,EMI以及散热来说,都是有益而无害的

网友:
螺丝孔我一直都是通过磁珠接到地,不知道恰当否啊

网友:
看从事行业。个人认为:
一般来说从事军用、医疗应该就会不接
从事消费类的电子产品都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