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习和使用P-CAD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4-17):
在使用P-CAD中,元器件的布局和布线格点GIRD的怎样设置,在布线时,贴片件很难捕捉到焊盘的中心。
请使用P-CAD的高手和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Option/Grid 或是下方Grid直接填入所需Grid即可
快捷鍵 W 或是Shift + W可切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Grid 或是下方Grid直接填入所需Grid即可
快捷鍵 W 或是Shift + W可切換

谢谢你的回复!
我的问题是:布局时格点设为何数值?
布线时格点设为何数值?布线时怎样捕捉到元器件焊盘的中心,下图的走线就没有捕捉到焊盘的中心。

网友A:
PCAD以Connection為主要Rounte目標,只要Route到Connection目標點附近,就會直接提示藍色菱形
直接捕獲到該點的中心.
根據你的抓圖來看
1.Route Manual模式,格點設定小一點,捕獲的效果比較明顯
2.Route/Menual 改成用Route/Interactive捕獲方式比較Sm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AD以Connection為主要Rounte目標,只要Route到Connection目標點附近,就會直接提示藍色菱形
直接捕獲到該 ...

试过改变较小的格点,不论是从元器件的焊盘向外ROUTE,还是从外面route到元器件的焊盘,走线都不能在水平或垂直方向与元器件焊盘的中心对齐。用过别的Layout软件,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形。

网友A:
O,切換角度
F,切換起始或是結束點轉角

你可以在Route時候或是Route到焊盤時候,還未放開左鍵當下,按下F鍵切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切換角度
F,切換起始或是結束點轉角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按照你的说明,貌似从焊盘出线可以与焊盘中心线(水平或垂直)相齐,但从焊盘外布线至焊盘中心,不能达到效果。
采取变通的方法,再从达不到效果的那个焊盘(焊盘外布线至焊盘中心的焊盘)出线,在ROUT线其它的一部分相接对齐。这样会产生重复的走线,再手动删去重复的走线。

网友A:
Net很重要,建議你焊盤要有Net屬性,Route才有依據.
有基礎資訊,程序才能幫你照規矩處理.所以基本資訊建置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很重要,建議你焊盤要有Net屬性,Route才有依據.
有基礎資訊,程序才能幫你照規矩處理.所以基本資訊建置很 ...

谢谢你的提醒!
请问CAD有如下的功能设置:
ROUTE时能自动删去(Remove)产生重复的走线?

网友A:
好像是2004或是2006版本才有這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2004或是2006版本才有這個功能

谢谢你的回复!
请问:
1.ROUTE单个NET(两个PAD之间),如何暂停ROUTE(即只ROUTE此NET的一部分)?
2.ROUTE中如何添加VIA?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请问:
1.ROUTE单个NET(两个PAD之间),如何暂停ROUTE(即只ROUTE此NET的一部分)?

/
L

楼主:
引用 网友A:
/
L

不愧是高手!言简功深!
请问:
1.做版图封装(pattern)时,修改的焊盘在关闭软件后重新打开,先前修改的焊盘在Options Pad Style对话不能显示,恢复到先前的状态。在新建新的Pattern,又得重新修改焊盘,能否调用先前使用的Pad Style?
2.做版图封装(pattern)时,怎样创建非圆形孔(Slot/Recangle/square Hole)和异形焊盘?
3.在创建的封装库,怎样对Symbol/Pattern/Component分别删除(Del)?
谢谢!

网友A:
1.File/ Design Technology Parameters
2.1不支持
2.2繪製Polygon,添加Refpoint.->選中這兩個-> Option/Padstyle ->點擊要做的Padstyle-> 點選要調整的Layer ->點擊Modify (Complex) ->Shape下拉選Polygon->點擊Modify ->選擇 Selected Polygon -> OK
(PCAD孔不能大於Pad Size)
3.Utils/PCAD Library executive
   Library/Delete
花點時間先了解PCAD Component架構,你會更快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ile/ Design Technology Parameters
2.1不支持
2.2繪製Polygon,添加Refpoint.->選中這兩個-> Option/P ...

非常感谢你于百忙中回复我,
在此深表谢意!
关于你的回复:
1.File/ Design Technology Parameters的文件及路径在何处?
2.已按你给的详细说明,操作OK!
3.我没有说明白,我的提问是:Del相关库(Symbol/Pattern/Component)里的某一个封装?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于百忙中回复我,
在此深表谢意!
关于你的回复:

问题1:File/ Design Technology Parameters的文件及路径在何处?
尚不能解决。

关于问题3el相关库(Symbol/Pattern/Component)里的某一个封装?
已解决!

网友A:
1.DTP(Design Technology Parameter)可以自行創建一個,將需要的環境(Rule/pad style/via style/text style)利用Copy from Design備份,並用Update to design更新回圖面.

3.Lib庫中包含三個結構Component/Symbol/Pattern,請先運行Library Executive程序
再用菜單Library/Delete,選中庫,並選中所需刪除的目標物刪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TP(Design Technology Parameter)可以自行創建一個,將需要的環境(Rule/pad style/via style/text style) ...

谢谢你的回复!
关于DTP(Design Technology Parameter)文件怎样自行创建,还是不知怎样操作,
DTP(Design Technology Parameter)文件的文件格式是*.dtp.
还请详细明示具体的步骤!谢谢!

网友A:
1. 開啟現有設計
2.File/Design Technology Parameter
3.點選上方按鈕並創建一個新的DTP檔案
4.點選下方創建名稱,右邊點New Group創建新的樹狀
5.點選New Group,右方點Update from Design
6.勾選備份項目

更新到目標只是選擇Copy To Design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開啟現有設計
2.File/Design Technology Parameter
3.點選上方按鈕並創建一個新的DTP檔案

谢谢你不辞辛苦的耐心回复和指导!
此处以调用先前PAD为例详细说明:
1.打开P-CAD2002 PCB程序,选Options菜单下的Pad style,弹出Options Pad Style。
2.Options Pad Style对话框编辑Pad.
3.选File菜单下的Design Technology Parameters,弹出Open对话框,点取消,弹出Design Technology Parameters对话框。
4.在Design Technology Parameters对话框,点击对话框顶部的Technology Filename图标,弹出Open对话框,在Name
处填写文件名并指定文件的保存路径,点打开图标,弹出Open确认对话框,点是,弹出Design Technology Parameters对话框。
5.在创建有Technology File的Design Technology Parameters对话框里,先选中创建的文件,再点击右侧的New Group图标
弹出New Group Name对话框,填写文件名并点OK。
6.选中新建的文件名(New Group ),点右侧的Update from Design,弹出Select Section Type对话框,勾选需要的目标
(此处勾选Pad Style),点OK,z再在弹出的对话框点确定。
7.打开P-CAD2002 Library Executive,点Pattern菜单下的New(或Open),在P-CAD2002 Pattern Editor界面,选Pattern菜单下的
Design Technology Parameters,弹出Open对话框,选上述创建的Technology File,弹出Design Technology Parameters对话框,
先选中文件名(Technology File),再点右侧的Copy To Design,再在弹出的对话框点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開啟現有設計
2.File/Design Technology Parameter
3.點選上方按鈕並創建一個新的DTP檔案

关于电路原理图的设计中的层次原理图有些疑问:
1.层次原理图的部件(Module)可做为Component/Symbol保存在*.Lib.可编辑但不能用Place/Part放置进如底层原理图?
2.对相应的层次原理图的部件的PIN Name修改后保存后,放置部件后,在顶层原理图,
部件的PIN Name显示更改后的Name,进入底层原理图,显示IN。。。和OUT连接符,与
层次原理图的部件的PIN Name不一致。
3.貌似层次原理图的部件只能用Utils/Module Wizard指令调用,不能创建层次原理图。
4.原理图的部件(Module)中Link属性不是很明白?
5.Utlis菜单下的Resolve Hierarchy指令如何操作?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ile/ Design Technology Parameters
2.1不支持
2.2繪製Polygon,添加Refpoint.->選中這兩個-> Option/P ...

请问:非圆形孔在P-CAD的Layout中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非圆形孔在P-CAD的Layout中如何处理?

谢谢!

没用过这个东东!这个软件太冷僻,可能成了传说了!
有问题都没人回复了!斑竹也不用这个软件!

楼主(2014-05-31):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个东东!这个软件太冷僻,可能成了传说了!
有问题都没人回复了!斑竹也不用这个软件!

使用这个软件的公司确实比较少,在台系公司有大量使用!在一些小公司也有使用!
在学习P-CAD的过程中,icm 不遗余力给予解答,这种分享精神令人致敬!
在此对我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坛友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