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自带丰富的电容库,怎么用呢

楼主(2014-04-17):
以前SQ仿真,电容模型都是自查datasheet,比较麻烦,现在看到这么多厂家的丰富的电容库,眼红啊高兴啊,但是怎么用呢,光看0partnumber都不认识是什么电容,,,,

求大侠赐教啊啊啊啊

网友A:
TOOLS-> S model assign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 S model assignment

我发现软件自带的电容模型不是很准确,有些跟datasheet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 S model assignment

难不成我板上所有电容都一个一个附上去,太麻烦了吧。有没有类似SQ那样的模型映射文件,这样每次仿真只需把我司常用电容的模型映射文件导入即可,缺少的完善进去,形成更新后的模型映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 S model assignment

还有一些问题请教:

1 哪些电容是电源的退耦,哪些仅仅是一般的上下拉:cadence SQ中可以在导航中很明确的看出哪些电容是,siwave怎么看
2 电容的ESL  ESR 参数:cadence SQ可以导入模型文件,siwave怎么弄?难不成每次都一个一个设置
3 添加电容模型为什么想拉多长拉多长,电容尺寸不是定了的吗?0402的两管脚间距为35mil,哪能随便拉多长
4 板子太大的话,每次仿真的计算时间太长了,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 S model assignment

按照你的办法,可以了

但是我想问一下,有没有类似SQ那样的模型映射文件.dat和库文件.dml,这样每次仿真只需把我司常用电容的模型映射文件.dat和库文件.dml导入即可,缺少的完善进去,形成更新后的模型映射文件.dat和库文件.dml。

楼主:
个人发现,软件自带电容模型不是很准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 S model assignment

个人感觉软件自带电容库不太准确,ESR、ESL和我亲自查datasheet的数据不一致,所以想可不可以自定义建立一个我自己的电容库,这样以后每次仿真就可以直接附模型,在PI Advisor也可以做替代操作为自己想要的模型

 大侠,还有两个问题请教下

1。进行激励源仿真,输出的波形横坐标是频率(GHz),纵坐标是magnitude,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单位?赶脚纵坐标应该是纹波电压幅度,求解

2。进行谐振模式仿真,输出频率步长是软件自定的吗?比如,我设置开始频率为200M,截止频率为1G,mode为10。那么仿真结果可能就是200M、201M、202M、205M、、、10个点都是200多M,这个步长是怎么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