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I2C的问题

楼主(2014-04-17):
问个I2C的问题,假如I2C端各接一个器件,即主从器件都只有一个,从器件是个SENSOR,I2C 1.8V,主器件是CPU ,I2C是3.3V。I2C上拉1.8V,问下需加电平转换吗?谢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7086-1-2.html

网友:
一定要常來上 EDA365,不然你會錯過很多精彩的片段。

楼主:
我们这样接的,没什么问题的啊?CMOS Sensor 1.8V,另一边海思芯片3518 3.3V i2c ,象没什么问题

网友:
要看芯片能力,I2C Bus 是 Open-Drain 形式,輸出是靠上拉電阻。

但輸入還是靠 CMOS 邏輯閘,所以 3.3V 端輸入的 VIH 要低到 1.8V 還能辨認是高電平。

反過來,1.8V 端也要能接受 3.3V 的輸入,不能有漏電的的狀況。

從芯片資料上來看,就是檢視雙方 I2C 支援的電平範圍。

碰過低電平只支援到 2.0V 的芯片,為了安全還是加 Level Translator。

版主:幸苦您了。

网友:
最好看一下两个芯片的电气参数。我们有需要电平转换的。有不需要电平转换的。

网友:
最简单和最方便的就是用两个N-MOS ,完成满足I2C 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