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和电源平面挖空的问题

楼主(2014-04-17):
关于地和电源平面挖空的问题
TI的工程师给的建议是 :Add ground cutout beneath SMA inputs to ensure 50Ω characteristic trace impedance. May be required on multiple ground/power layers
这段话是说 SMA输入信号的管脚下 把地挖空,还是在 输入 的 地管脚下 把地挖空?
如图

网友:
我理解是SMA输入信号的管脚下把地挖空,这样可以使局部的参考层距离变大,阻抗变大。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关键信号走线本身不能走过细以免损伤能量造成信号幅度变小,因而要走的略粗,但是又得保证特征阻抗值,所以经常采用挖空临近参考层,使得局部参考距离变大,使得特征阻抗符合要求。
PS:这是我做SDI产品时了解的一些东西,对楼主的产品不算很熟悉,从理论上分析的,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