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高速数字系统设计——源同步时钟的疑问

楼主(2014-04-17):
如题,在源同步时钟中,他的保持时间,如图所示,明显感觉其hold时间的计算应该是加上Tpcb_skew的,是不是我理解有问题。

网友A:
已经含在表达式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 are right

hold margin 时间计算错误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含在表达式中了

应该是Thold_margin=Tva-Thold+Tpcb_skew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Thold_margin=Tva-Thold+Tpcb_skew对吧

是的,但实际绕线一般不会做正偏差的,有可能PCB做正负偏差,因此此处裕量还会是减号。从公式来说,你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实际绕线一般不会做正偏差的,有可能PCB做正负偏差,因此此处裕量还会是减号。从公式来说,你 ...

了解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