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十万火急!allegro16.6添加泪滴是以shape的形式,如何改成以cline的形式

楼主(2014-04-17):
在线等!十万火急!allegro16.6添加泪滴是以shape的形式,如何改成以cline的形式! 跪求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
将铜皮shape变line的方法:1.选择菜单Manufacture-->Drafting-->Create Detail,该功能具有放大缩小功能;

                                          2.在options一栏设置相应的层面及其他参数,其中Scaling factor为放大缩小倍数;

                                          3.设置完成后,框选需要改变的铜皮即可。

注意,line的宽度为0mil,可通过change命令将其变为1mil,效果会更佳!

如果需要将line 变到到其他层,可通过相应的skill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