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4-04-17):
放大器作电压跟随   正相输入电压2.5V  反相和输出直接相连输出2.53V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会不会和电源有关?
我用的是AD8630 5V单电源

网友:
什麼都沒有只能猜,可以加個回饋電阻(Feedback Resistor)試試。

http://electronics.stackexchange ... a-unity-gain-buffer

网友A:
我猜測有可能是 IC 本身的 Offset 偏移,需要加補償電路。

沒有運算器的編號,大家來瞎猜吧!

网友(点评):
你對!回饋電阻(Feedback Resistor)就是要消除 Source Impedance 對 Input Offset 的影響。^_^

网友:
賤招也不是沒有,想要多少自己調。

网友(点评):
我對狗版主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 又有如黃河氾濫一發不可收拾!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測有可能是 IC 本身的 Offset 偏移,需要加補償電路。

沒有運算器的編號,大家來瞎猜吧!

好像我写了是AD8630  ARUZ

网友(点评):
瞎了狗眼!>_<|||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我写了是AD8630  ARUZ

被狗版主說中了,我是瞎了狗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狗版主說中了,我是瞎了狗眼。

幽默大师

楼主:
问题解决了

The designer owns stock in a resistor company. –  Olin Lathrop
这哥们的回复靠谱啊
加了feedback resistor没什么变化

最后发现果然是电源的问题
我用的boost+ldo供电,boost和ldo之间的连线加了一个10uF钽电容去藕
放大器工作就正常了 现在输出2.5000V相当稳定

没有想到几百微伏级别的电源纹波居然让电压跟随器偏移了3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