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仿真求助

楼主(2014-04-17):
请问大神们这两个地方都有设置频率,他们有什么区别和作用
左图的自定义频率和右图的频率

网友(2015-01-17):
一个是默认值,一个是自定义值

网友:
仿真器会以左图的激励设置为准。右图的频率是你加入任意驱动端时,默认填入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