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仿真设置求助

楼主(2014-04-17):
请问大神们这两个地方都有设置频率,他们有什么区别和作用
左图的自定义频率和右图的频率

网友(2014-08-08):
Preference 中的 frequency 設定會影響 waveform resolution,如果waveform resolution用預設值的話。

基本上,先設定 Preference 中的 frequency,真的有需要再設定自定義 frequency~

网友:
Analysis Preference对话框中Pulse Stimulus标签页下的频率是用于设置:Stimulus Edit对话框中Stimulus State选择Pulse激励源时的脉冲激励信号频率。
而Stimulus Edit对话框中Stimulus Editing中的频率,只有在Stimulus State栏选择Custom(自定义)时才有效,即该频率是用于设置自定义激励信号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