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芯片(ARM7)间的串口直接通讯距离能有多远?

楼主(2014-04-18):
有一个项目分两块板子,距离相距1~2m,用排线相连,用UART相互通讯,不知排线可走多长?还是两端各加一个串口芯片进行通讯?各位大师还请指教

网友A:
這要看你的電線規格。

例如:使用串口芯片进行通讯,在RS-232-C标准规定,驱动器允许有2500pF的电容负载,通信距离将受此电容限制,例如,采用150pF/m的通信电缆时,最大通信距离为15m;若每米电缆的电容量减小,通信距离可以增加。传输距离短的另一原因是RS-232属单端信号传送,存在共地噪声和不能抑制共模干扰等问题,因此一般用于20m以内的通信。

如果只有使用 UART 相互通讯,那就要看UART的驅動能力有沒有比串口芯片強?

參考:http://baike.baidu.com/view/112004.htm

网友:
另外也會跟 波特率(Baud rate) 有關係。速度越低,受电缆的电容影響越小,到可通訊距離也就越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要看你的電線規格。

例如:使用串口芯片进行通讯,在RS-232-C标准规定,驱动器允许有2500pF的电容负载 ...

对狗版主的景仰如滔滔江水

网友:
最好使用RS232传,波特率高的话,误码率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