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5000的CDB库与LCDB库

楼主(2014-04-18):
CR5000的CDB库与LCDB库
see:
http://lidin888.blog.163.com/blog/static/1818446622012451066675/
一个非常好的资料!
以前学CR5000时,在SD和LCDB建库遇到障碍
学CR5000,想走SD--BD流程!
没办法,当时就停止了!
因电脑里同时装allegro和CR5000,貌似破解有冲突,就把CR5000卸掉了

网友A:
冲突原因好像和环境变量的设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突原因好像和环境变量的设置有关

是的,很纠结!软件都是破解的,系统是GHOST XP。

网友B:
应该就两个变量问题:Home、license,设置在一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两个变量问题:Home、license,设置在一起就好了

请问:cr500012 SD 本地的源文件有哪些及如何编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cr500012 SD 本地的源文件有哪些及如何编辑?

不好意思,我们用的是DG,没有使用过SD。你可以看下帮助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们用的是DG,没有使用过SD。你可以看下帮助文件

弱弱地问一下:DG是什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弱弱地问一下:DG是什软件?

也是CR5000的原理图设计软件,类似于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CR5000的原理图设计软件,类似于SD

坊间流传的破解CR5000 V12软件里有DG模块?
能否上传DG的E文教程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坊间流传的破解CR5000 V12软件里有DG模块?
能否上传DG的E文教程分享一下!

没有用过V12破解版,我们用的V13正版,DG教程Zunken没有提供过,就是给我们简单的培训下,有问题联系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V12破解版,我们用的V13正版,DG教程Zunken没有提供过,就是给我们简单的培训下,有问题联系他们

从CR5000 V13开始,前端的原理图工具就有SD和DG(Design Gateway)并行运用,可能是为CR5000 DG的运用打下基础,在CR8000最终抛弃SD!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CR5000 V13开始,前端的原理图工具就有SD和DG(Design Gateway)并行运用,可能是为CR5000 DG的运用打下 ...

恩,估计是的!CR8000出来之前就听说过,CR8000的集成度、方便性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估计是的!CR8000出来之前就听说过,CR8000的集成度、方便性更好了

cr8000把很多 layout上面的功能 弄到 DFM center上去了。。比如出gerber。。。

网友:
搞多几个模块又能分开多卖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