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内存颗粒的驱动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4-04-18):
最近在做些小系统,对软件驱动不是很熟。于是脑子里有个疑问,同样是DDR3颗粒:

三星的K4B2G0846B
海力士的H5TQ2G83BFR
镁光的MT41J128M16HA

它们是否容有一样的驱动程序?能直接相互焊接替换吗?

网友A:
同樣是 DDR3,驅動程序大致是一樣,可以互相替換。但也遇過幾次有問題,驅動電流(Driving Current)設定需要做調整的。

一般就是換上去,然後用高低溫測試做驗證。

网友(点评):
狗版主的 多年慘痛經驗 + 職場高人前輩傳授 + 數夜不眠不休網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樣是 DDR3,驅動程序大致是一樣,可以互相替換。但也遇過幾次有問題,驅動電流(Driving Current)設定 ...

真是这样的吗??

为毛上次我用镁光的换海力士的,结果死在bootloader初始化那,难道俺是没贴好??

网友A:
忘了講一點,我沒去核對你寫的那幾個型號。

基本上它們的架構要相同才能互相替換,架構不一樣、程序當然就會不同。

資料匯流排寬度(Data Bus Width)
x8、x16、x32、x64………

Bank 數目
2 Bank、4 Bank、8 Bank、………

Page 大小
1KB、2KB、4KB、8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講一點,我沒去核對你寫的那幾個型號。

基本上它們的架構要相同才能互相替換,架構不一樣、程序當然 ...

额,好吧,貌似是这样的。

俺回头再细细对比一下

网友:
DDR3颗粒是被動被 Controller 做時序訓練的 ( Read / Write leveling ),偶有相容性問題,但是一般 PCB 若設計好一些,可以相容的颗粒就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