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诚恳呼叫yuxuan51,求帮助了

楼主(2014-04-18):
初学者,多多照应!!

1.  对一个小板做谐振模式、激励源模式以及s参数仿真都成功了,现在做一个320mm*290mm的大板的谐振模式仿真,按手册说的步骤走下来,仿真失败,信息栏的status中的结束信息说“仿真结束with exit code 100”        另外一个板子显示code值是12 ,还有一个板子显示code值是-1073741711.
这个code是什么意思?跪求答案

2.  还有一次对大板的谐振模式仿真,设置的是从10M仿真到到30M,失败了,信息栏的status中的结束信息说“wrong eigenmode order from eigen ”       这又是怎么个意思

3.   还有一次对大板的谐振模式仿真,结束后没有仿真结果,信息栏的status中只有开始信息(几点开始),没有结束信息,这又是怎么了

对于小板的各种仿真很顺利,到了大板就各种状况,一下子懵了,跪求答案。

现在第一个问题经常出现,急求解决!后两个只出现过一次,不知原因。先谢谢yuxuan51,

网友A:
我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所以一直也没给你回答,实在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所以一直也没给你回答,实在抱歉!

您说,可不可能是电脑硬盘太小了,软件运算过程中倒腾不开,中断了呢,确实我的C盘只有300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可不可能是电脑硬盘太小了,软件运算过程中倒腾不开,中断了呢,确实我的C盘只有300M

    电脑硬件配置问题,内存要大,硬盘空间要多,做仿真对硬件配置要求较高,特别是大板,数据量多运算量大,微分迭代会需要很多的内存,如果不够要么不收敛,要不迭代出错。哈哈,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硬件配置问题,内存要大,硬盘空间要多,做仿真对硬件配置要求较高,特别是大板,数据量多运算量大, ...

我那天把C盘整理了一下,有4.8G,现在D盘有20G,仿真板卡在F盘,也有十几个G,这样还不够吗???试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C:
    没遇到过 用什么工具画的板子 会不会导入出了问题, 慢慢排除,把所有模型都关了仿真,只是建议,没遇到过

网友D:
    siwave还是hfss?
    siwave的话我印象里似乎又碰到过,某些不规则形状的焊盘或者走线导入后做谐振仿真会爆内似的错误,删掉那些不是很重要的网络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siwave还是hfss?
siwave的话我印象里似乎又碰到过,某些不规则形状的焊盘或者走线导入后做谐振仿真会爆内 ...

是“删掉那些不是很重要的网络”,还是走线?

    走线可以删掉,net怎么删除?〉

    我感觉谐振仿真只跟叠层、plane和顶底的滤波有关,可不可以把内层走线都删掉仿真,不知道准确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硬件配置问题,内存要大,硬盘空间要多,做仿真对硬件配置要求较高,特别是大板,数据量多运算量大, ...

    我之前谐振模式仿真,计算5个、10个、20个都失败了
昨天尝试只计算一个点,结果出来了。。。
难道是计算点数过多 ,他就算不过来了?

    难道以后只能一个点一个点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 用什么工具画的板子 会不会导入出了问题, 慢慢排除,把所有模型都关了仿真,只是建议,没遇到过

我之前谐振模式仿真,计算5个、10个、20个都失败了
    昨天尝试只计算一个点,结果出来了。。。
难道是计算点数过多 ,他就算不过来了?

难道以后只能一个点一个点仿真

网友E:
    你电脑配置不够。我也常遇到这个问题。SIWAVE在做扫频时,很占处理器和内存。你电脑这两个不够一般跑到一半就会崩掉或者在后面跑完了没有result出现。我之前用笔记本跑光出现这个问题。相同的文件用配置高的台式电脑就跑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电脑配置不够。我也常遇到这个问题。SIWAVE在做扫频时,很占处理器和内存。你电脑这两个不够一般跑到一半 ...

    我现在内存3G,C盘6个G,文件所在盘30个G,还不行啊,,,,挠头,多少就是够啊

我能问问你现在电脑配置是什么的吗?

    为什么小板子ok,大板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谐振模式仿真,计算5个、10个、20个都失败了
昨天尝试只计算一个点,结果出来了。。。
难道是计 ...

    内存容量不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说,可不可能是电脑硬盘太小了,软件运算过程中倒腾不开,中断了呢,确实我的C盘只有300M

C盘着实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容量不足。

    我现在内存3G,C盘6个G,文件所在盘30个G,还不行啊,,,,挠头,多少就是够啊

我能问问你现在电脑配置是什么的吗?

为什么小板子ok,大板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C盘着实很小

我现在内存3G,C盘6个G,文件所在盘30个G,还不行啊,,,,挠头,多少就是够啊

我能问问你现在电脑配置是什么的吗?

为什么小板子ok,大板就不行了,,,,跪求解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内存3G,C盘6个G,文件所在盘30个G,还不行啊,,,,挠头,多少就是够啊

我能问问你现在电脑 ...

你的问题就是内存的问题吧。升级下内存,或找个好机器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ok   装了64位的siwave5   搞定了,多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内存3G,C盘6个G,文件所在盘30个G,还不行啊,,,,挠头,多少就是够啊

    我能问问你现在电脑 ...

我是I7 4核8线程,也就是8个核,内存32GB,硬盘1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所以一直也没给你回答,实在抱歉!

老大,又有新问题:静候解答,^_^.

1。进行激励源仿真,输出的波形纵坐标是magnitude,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单位?赶脚纵坐标应该是纹波电压幅度,求解

2。进行谐振模式仿真,输出频率步长是软件自定的吗?比如,我设置开始频率为200M,截止频率为1G,mode为30。那么仿真结果可能就是200M、201M、202M、205M、、、30个点都是200多M,这个很麻烦,意味着200M~1G我需要分段仿真好几次才能实现

3。添加新的电容模型必须是.s2p文件,这个文件除了官网下载,还有别的渠道获得吗?因为我们积累了一些我司常用电容的ESL、esr的数据,希望能有一个什么办法,比如有个工具输入这些信息就能得到这个电容的.s2p文件,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I7 4核8线程,也就是8个核,内存32GB,硬盘1T

    大侠,又有新问题:静候解答,^_^.

1。进行激励源仿真,输出的波形纵坐标是magnitude,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单位?赶脚纵坐标应该是纹波电压幅度,求解

    2。进行谐振模式仿真,输出频率步长是软件自定的吗?比如,我设置开始频率为200M,截止频率为1G,mode为30。那么仿真结果可能就是200M、201M、202M、205M、、、30个点都是200多M,这个很麻烦,意味着200M~1G我需要分段仿真好几次才能实现

3。添加新的电容模型必须是.s2p文件,这个文件除了官网下载,还有别的渠道获得吗?因为我们积累了一些我司常用电容的ESL、esr的数据,希望能有一个什么办法,比如有个工具输入这些信息就能得到这个电容的.s2p文件,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电脑配置不够。我也常遇到这个问题。SIWAVE在做扫频时,很占处理器和内存。你电脑这两个不够一般跑到一半 ...

又有新问题:静候解答,^_^.

1。进行激励源仿真,输出的波形纵坐标是magnitude,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单位?赶脚纵坐标应该是纹波电压幅度,求解

2。进行谐振模式仿真,输出频率步长是软件自定的吗?比如,我设置开始频率为200M,截止频率为1G,mode为30。那么仿真结果可能就是200M、201M、202M、205M、、、30个点都是200多M,这个很麻烦,意味着200M~1G我需要分段仿真好几次才能实现

3。添加新的电容模型必须是.s2p文件,这个文件除了官网下载,还有别的渠道获得吗?因为我们积累了一些我司常用电容的ESL、esr的数据,希望能有一个什么办法,比如有个工具输入这些信息就能得到这个电容的.s2p文件,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所以一直也没给你回答,实在抱歉!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7752-1-1.html

老大,求关注,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