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源部份的问题~

楼主(2014-04-18):
请教一个问题
如图片两个电源,一个是DC 5V的,一个是干电池4.5V.现在做安规认证,短路Q1的S和D极时,DC电源会对有电流流向干电池(这样安规是不允许的).请教一下谁有做过类似的产品安规认证,这部份电路要怎么做呢

网友A:
为什么要短路D S 呢?

网友:
p-ch的MOSFET反向电流比较大,建议用肖特基二极管,也就是D1装上,Q1不装,虽然没有防止接反的电路,但可以保证你过安规。(或者重新选个好一点的场效应管)

网友:
可能是经过R4,R5过去的
可DEL

网友B:
樓主應該是想利用 DC Jack 插入後的 5V 電源,斷開電池供電路徑。

猜測電池應該是不可充電的一次電池(Primary Battery),所以不能有逆電流充電的現象,以防止電池發生爆炸。

其實,DC Jack GND 端有兩個接點,DC Jack 插入後會被分開,可利用這個特性來設計一個開關,取代掉 R4 和 R5 的迴路。

胖的奶奶(Part99)的建議也是一種作法,但我猜樓主是耽心二極管的壓降太大。

网友:
电池一般不会经过二极管再去供电,压降确实太大了,在这个线路中R4完全可以去掉啊!

楼主:
实验室认证的时候,安规工程师提出来,假设这个MOS短路之后,DC电源会有电流流向电池,由于是干电池,有爆炸及燃烧的危险.所以不能用这个电路.需要用另外的电路来做,所以上来这里请教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短路D S 呢?

是认证公司的工程师提出来的,假设D S处于短路,就会发生危险

网友:
按这个假设的话,那谁也没有办法了,其实你可以把R4去掉!

网友:
大法师发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應該是想利用 DC Jack 插入後的 5V 電源,斷開電池供電路徑。

猜測電池應該是不可充電的一次電池(P ...

schottky diode压降在0.5v以下,如果是低电流(1A<),可以在0.2v以下。

网友(2014-09-09):
引用 网友B:
樓主應該是想利用 DC Jack 插入後的 5V 電源,斷開電池供電路徑。

猜測電池應該是不可充電的一次電池(P ...

嗯,超级狗的方法靠谱!

网友:
按照安规工程师的说法,加任何一个上去,都假设短路,那就是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應該是想利用 DC Jack 插入後的 5V 電源,斷開電池供電路徑。

猜測電池應該是不可充電的一次電池(P ...

恩,这是个好办法……
搞安规的思路一直不太理解,按他们的想法,要是DC JACK也失效了岂不是一样完蛋